[求助] 电路仿真

楼主(2021-02-19):
有了LEC(等效性检查)和STA(静态时序分析),为什么还要做门级仿真(Gate-level simulation ,GLS)? 模拟电路后防和数字电路后防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理论上LEC+STA 只能确保 normal的func没有问题,其他的function 没有办法保证哦,而且一些异步的电路也没有办法完成保证。模拟电路后仿真和数字电路后仿真在原理上来看是没有啥区别的,都是提取layout的信息然后反标上去进行仿真,只不过模拟标注的是电容,电感,电阻等信息,数字是将这些信息再转化成延迟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LEC+STA 只能确保 normal的func没有问题,其他的function 没有办法保证哦,而且一些异步的电路也没有 ...

这里提到的普通function是指时序满足要求,但是电路的实际功能function没法保证对吗?

网友:
主要是要异步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提到的普通function是指时序满足要求,但是电路的实际功能function没法保证对吗?
...

是可以保证电路实际功能的function的哦 ,但是只能保证normal的function。
例如 SCAN的function 他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保证电路实际功能的function的哦 ,但是只能保证normal的function。
例如 SCAN的function 他是没有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