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保存的时候报错

楼主(2021-02-19):
请问在建立cellview的时候,type选择的是verilogams,用这个去写veriloga的时候,在保存时,出现下面错误,该怎么解决
cannot find ncvlog executable from your path .please update your path to point to the correct  executable or use vms NcvlogExecutable variable to specify the   executable to use

网友A:
是不是和你的问题一样           http://bbs.eetop.cn/thread-55537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你的问题一样           http://bbs.eetop.cn/thread-555373-1-1.html

我觉得是一样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吗??楼主讲的解决方案

我说一下我的方法,你可以试试。
首先你需要装有IUS58,然后在.bashrc(或者.cshrc)文件里设置IUS58的路径,保存后重新打开就可以生成symbol了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吗??楼主讲的解决方案

我说一下我的方法,你可以试试。

您好,可以具体一点么   可以有偿

网友(2023-03-06):
请问一下,传递函数,V(out)<+ laplace(V(in),[],[]);在spectre中做tran仿真,V(in)为一个常值输入。为什么没有过度过程,就只是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