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VT仿真时怎么减少电容电阻的工艺偏差

楼主(2021-02-19):
小弟目前在做一个LPF,因为要求的-3db频率很低,所以电路中用的电阻和电容都很大,在仿真ss和ff工艺角时,-3db频率偏离了很远。。。
用理想电容电阻仿真,结果基本符合预期,所以可以确定是电容电阻的问题,想要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减少工艺带来的设计偏差呢。
btw,滤波器设计时除了应该看-3db频率,还应该关注什么呢。
对运放又有什么要求呢,设计滤波器时,除了GBW是截止频率的100倍以外,好像没有对运放提出具体要求。

网友:
阻容偏差不可避免,滤波器应考虑中心频率,带宽以及Q值的修调

网友:
电阻电容做不准,但比值可以做的很准

网友A:
“想要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减少工艺带来的设计偏差呢。” 这个没办法减少,选定了厂商之后器件的绝对偏差就定下来了。

想要结果更加理想可以像3楼说的那样,选用只对相对偏差敏感的拓扑结构。

网友:
Fab process  RES / CAP  spice MODEL 都很宽, 当然拉FAB 要保护自己 万一飘了就可免责, , 但实际出来你请PE 去找该FAB , HR 很多LOT 平均值, 拿多数人用 HR 电阻POLY  MODEL 都给你+/20~30%  这那能用阿随便CORNER 都会超标, 但去查量产工艺 往年看到 都5%  ,  POLY 电阻 一般也要求width,  有次省AREA 故意用低于FAB 要求, 最后流片出来还是比例值OK .至于pull_up , pull_low 有偏差也还好, 只是一个pull_low让输入端MOS GATE 没空接 .你要HR 准就POLY WIDTH 拉宽.  再来某些工艺下POLY HR高电压下 电阻绝对值会SHIFT ..

网友B:
你可以把R、C都做成可以trim的,不同PVT下去调码字。也可以考虑用switch capacitor结构的LPF,这样带宽取决于电容的比值,受PVT影响很小。

网友:
看你啥工艺,还有具体spec是多少

网友C:
要求很高的话,建议将RC 做成可以trim的,不同工艺下 trim不同的值促使其最终值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减少工艺带来的设计偏差呢。” 这个没办法减少,选定了厂商之后器件的绝对偏差 ...

不太懂,三楼说比值可以做的很准,是有什么类型的lpf用比值决定参数吗,我所知道的Q值确实是用电阻比值确定的,但是截止频率是电阻电容同时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很高的话,建议将RC 做成可以trim的,不同工艺下 trim不同的值促使其最终值满足需求! ...

请问trim也可以实现调控电容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R、C都做成可以trim的,不同PVT下去调码字。也可以考虑用switch capacitor结构的LPF,这样带宽取决 ...

请问trim技术如何实现,有资料可以借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trim也可以实现调控电容值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用switch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trim技术如何实现,有资料可以借鉴吗

就简单的用多路电阻或电容并联啊,每一路串联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简单的用多路电阻或电容并联啊,每一路串联一个开关

还是不太懂,如果我采用多路电容并联,每个电容上串联一个开关,要怎么才能在不同工艺偏差下打开合适的开关呢?

网友(2024-05-31):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如果我采用多路电容并联,每个电容上串联一个开关,要怎么才能在不同工艺偏差下打开合适的开 ...

做一个简单的ADC,采样电容和电阻的电压关系, 然后输出码值自动控制电容或者电阻的trim。

网友:
對於製程變異無法克服,只能選用最差的狀況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