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和DC对单元库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1-02-19):
各位大神好, 本人小白, 遇到了DC和genus的选择问题。Foundry说他们用的工具是genus(原RTLcompiler),但是对单元库能否兼容DC没说清楚。
我想请问下,是否大部分的标准单元库都可以同时支持Genus和DC,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A:
可以的,不要担心。。。

Cadence的用的ECSM格式的lib
DC用的CCS格式的lib
这个只是说timing更准确一些。
主要还是看工艺,如果65nm或者更高级的有影响,老工艺就没有这个说法了,都是传统的NDLM的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要担心。。。

Cadence的用的ECSM格式的lib

谢谢!我们应该会用65,和40的,按照您的说法可能有点影响?

网友B(2021-04-19):
我用genus导入lib时解析不了,报告没有基本逻辑门,而DC就可以解析,这是为什么?

网友(2023-07-25):
引用 网友B:
我用genus导入lib时解析不了,报告没有基本逻辑门,而DC就可以解析,这是为什么? ...

看一下是不是lib里面所有的cell  dont_use和dont_touch属性全部都被设成 true  了 。

如果是的话,可以通过如下genus命令解决

set_db [get_lib_cells *] .preserve false
set_db [get_lib_cells *] .dont_use false
set_dv [get_lib_cells *] .dont_touch false
set_db [get_lib_cells *] .aviod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