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萌新急问,CML二分频器输出波形高于0值100多mv

楼主(2021-02-20):
如题CML二分频器输出波形高于0值100多mv,这是怎么回事呢,采用的电路结构为经典常用的如下结构

网友:
latch的正反馈不是无限强的话,输出是到不了0的,100多mV很正常啊。没必要要求低电平为0,一定想要的话在后面接个buffer就好

网友:
下面有两个管子呢,到不了0V的

网友:
2 楼正解,如果最为最终输出后面需要加BUFF,中间级的话应该是不需要的!

网友(2022-05-26):
2楼正确

网友:
CML逻辑本来就到不0,如果想变成单端的满摆幅还需要一个differential_to_single ended的电路

网友(2025-06-25):
樓主可以請問一下 clk clkb你是怎麼給輸入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