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振荡器疑问

楼主(2021-02-20):
请问一下张弛振荡器的VREF大小有什么考虑?理论上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取值范围,应该如何选择?还有比较器的延时应该取多少比较合适,延时小自然功耗大,延时取值较大在生产制造的时候会有离散度的风险吗?这个延时应该占整个周期的百分之多少合适?

网友A:
1、举个例子:如果VREF通过充放电电流直接影响振荡器频率,那么问题转化为“VREF怎样选可以减小VREF变化引起的充放电电流变化”。如果VREF是用来产生f=I/(C*deltaV)中的deltaV,电压裕度是一个限制、电路总面积以及电流的相互约束也是一个限制。(这个问题缺少太多信息,建议针对某一种结构提问)
2、还是举个例子:RC张驰振荡器,如果比较器以及反相器等的传输延时以及控制信号的建立延时占据整个周期的50%,电阻的10%变化对整个周期影响变为5%,建议从公式出发,固定非RC延时占总周期的比例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举个例子:如果VREF通过充放电电流直接影响振荡器频率,那么问题转化为“VREF怎样选可以减小VREF变化引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你提出的第一点中:“”VREF怎样选可以减小VREF变化引起的充放电电流变化“”,这个是指VREF的PVT变化以及纹波的影响吗?“”电压裕度是一个限制”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指比较器为了保证尾电流稳定不能过高和过低的意思吗?我使用的是只有一个VREF值,两个比较器交替工作的那种张弛振荡器结构。能否以8MHz或者10MHz举例说明一下这些参数该如何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举个例子:如果VREF通过充放电电流直接影响振荡器频率,那么问题转化为“VREF怎样选可以减小VREF变化引 ...

再请问一下有没有针对这种张弛振荡器的设计文档或者比较详细的设计资料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有没有针对这种张弛振荡器的设计文档或者比较详细的设计资料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

Q:能否以8MHz或者10MHz举例说明一下这些参数该如何分配?

A:
1、不能,我觉得直接问参数如何分配相当于让别人把电路设计的70%直接塞给你(站内大佬有不介意分享的,但我觉得是因为思考的层次不一样)。
2、想必LZ有电路具体结构以及基本的频率公式,建议从公式入手,定量或定性分析。

3、问问题建议配图及规格,不同的电路结构,不同的规格对参数的要求不尽相同。

Q:“VREF怎样选可以减小VREF变化引起的充放电电流变化“,这个是指VREF的PVT变化以及纹波的影响吗?A:
1、VREF自身有哪些”变化“(例:PVT、mismatch)?
2、充放电电流怎么产生?如果是VREF通过电阻分压,VREF的”变化”如何影响充放电电流变化,量化充放电电流的变化。
3、两者的变化对分别对频率的影响以及共同作用对频率的影响。

Q:”电压裕度是一个限制”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指”比较器为了保证尾电流稳定不能过高和过低的意思吗?“
A1:如果两个比较器的结构相同(VREF作为参考输入),假设工作电压1.8V,VREF为什么不能取1.3V,0.3V?(比较器能不能接受1.3V,0.3V的比较)
A2:以9管开环OTA构造的比较器为例,尾电流由外部偏置,与输入无关,不清楚你采用的比较器结构,具体结构具体分析(一般来说都是外部镜像的电流,如果比较器电流与输入电压有关,意味着传输延时与输入电压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Q:能否以8MHz或者10MHz举例说明一下这些参数该如何分配?

谢谢您的回复,我先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