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用innovous导出netlist时顶层没有电源地的pin

楼主(2021-02-20):
求大神指点!我用innovous导出netlist,用的命令是saveNetlist dig_top.v -includePhysicalInst -excludeLeafCell -excludeCellInst {TAPCELLBWP7T FILLBWP7T} -includePowerGround 有WARN:PG terms are not connected to global pg nets
导出的netlist里别的module里都有电源地的pin,只有顶层dig_top里没有电源地的pin,求问怎么回事?

网友A:
确定你的power有链接到CELL吗???check一下CELL里面POWER的name 和你给的POWER name 是否一样哦

网友B:
1. init_design之前,init_pwr_net和init_gnd_net这两个变量有没有将所需要的PG Net都加进去。
2. 如果都加进去了,还是在netlist中没有发现,可以用cmd createPGPin,在顶层手动create pg port,这个法子也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init_design之前,init_pwr_net和init_gnd_net这两个变量有没有将所需要的PG Net都加进去。
2. 如果都加 ...

谢谢!init_pwr_net和init_gnd_net这两个变量都有,我试了用您说的cmd createPGPin,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的power有链接到CELL吗???check一下CELL里面POWER的name 和你给的POWER name 是否一样哦 ...

我确认我的电源地连到了CELL,后来用cmd createPGPin解决了!

网友C(2022-06-30):
求问导出的网表VDD是VDD!该怎么取消这个!啊?

网友(2023-05-05):
引用 网友C:
求问导出的网表VDD是VDD!该怎么取消这个!啊?

请问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