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入buffer设计

楼主(2021-02-20):
一款PLL产品的设计中,射频输入buffer,datasheet中给出如下描述,RFINA,RFINB为互补信号,在应用中RFINA接VCO的输出信号,RFINB通过100pF电容耦合至地;同时RFINA,RFINB,还可以工作在双端模式。带宽在200M-8GHz。RFin的功率为-15dbm-0dbm。这样的RFBUFFER如何设计???

网友A:
确定静态工作点,输出摆幅,功耗等等信息,然后就是查询一些buffer结构,看看那些能够满足需求,然后在设计!

楼主:
补充:具体的需求如图中描述,既可以接差分输入,也可以接单端输入,单端输入时,另一端旁路至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静态工作点,输出摆幅,功耗等等信息,然后就是查询一些buffer结构,看看那些能够满足需求,然后在设计 ...

谢谢,目前查找的buffer结构中要么是单端工作,要么是双端工作,这种需求的还没有找到,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查找的buffer结构中要么是单端工作,要么是双端工作,这种需求的还没有找到,不知道您有没有了 ...

你这两端肯定是双端工作的呀!两端其实都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端肯定是双端工作的呀!两端其实都一样呀!

评估板是单端的,另一端通过100p旁路到地,如我发的图手册也是这么写的,in single mo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评估板是单端的,另一端通过100p旁路到地,如我发的图手册也是这么写的,in single mode。。。。。。
...

那你里面设计应该是需要双端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里面设计应该是需要双端口吧!

是的,已经设计了一个双端口的接口电路,但是里面需要一个和它对接的差转单电路,卡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