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检查版图单孔的脚本

楼主(2021-02-20):
请教一下各位,如何用脚本检查出版图中存在的单孔问题?

网友A:
那个  用的什么工艺啊  我用的tsmc  自带的drc可以检查单孔啊

网友B:
shift+s 打开FIND功能,search for via ,查找条件rows=1 coulmns=1,  search hierarchy range 里根据需要选择查找当前层还是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  用的什么工艺啊  我用的tsmc  自带的drc可以检查单孔啊

tsmc28的,我们的rule里没有单孔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  用的什么工艺啊  我用的tsmc  自带的drc可以检查单孔啊

请问你们drc里面检查的语句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drc里面检查的语句是啥?

刚看了一下 实在抱歉 我看语句是我们公司自己的cad写进去的   其实你可以自己写的  把孔的层次  逻辑写好  我最近在学着写了一个小的简单的drc  有时间你可以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 实在抱歉 我看语句是我们公司自己的cad写进去的   其实你可以自己写的  把孔的层次  逻辑写好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 实在抱歉 我看语句是我们公司自己的cad写进去的   其实你可以自己写的  把孔的层次  逻辑写好 ...

楼主:
在drc rule里面写了一个简单语句,可以检查了。
single_square_via_v1 {
SV1=rectangle via1 aspect ==1
(M1 and M2) interact SV1 == 1
}
这个是检查via1的,其他的仿照写就好了。

网友:
我的思路

  1. single_via1 {
  2. (size via1 by via1_space/2 overunder) enclose via1 <2
  3. }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B:
shift+s 打开FIND功能,search for via ,查找条件rows=1 coulmns=1,  search hierarchy range 里根据需要 ...

学到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drc rule里面写了一个简单语句,可以检查了。
single_square_via_v1 {
SV1=rectangle via1 aspect ==1

添加到drc rule里面的那个位置,还是可以随意添加在一个位置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添加到drc rule里面的那个位置,还是可以随意添加在一个位置就可以

这种不涉及连接关系的rule没什么特殊的,只要放在层次定义之后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涉及连接关系的rule没什么特殊的,只要放在层次定义之后即可

好的,谢谢

网友:
shift s找行列为1想了下会存在miss吧,如果同一领域有两个独立的这种类型反而会多报错。在drc rule中两层相交领域存在孔数是否为1感觉好一点.  ENCLOSE (M1 AND M2) V1 ==1   可以高亮M1 M2只打了一个孔的地方

网友:
DRC里面可以写,去看我的分享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 实在抱歉 我看语句是我们公司自己的cad写进去的   其实你可以自己写的  把孔的层次  逻辑写好 ...

请教一下,这两个地方换成其他工艺的时候,这里的名称是按照哪里来的呢?代表什么含义呢?还是说他是按照DRC文件里面已经定义好的,按照前面DRC写好的规则名称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drc rule里面写了一个简单语句,可以检查了。
single_square_via_v1 {
SV1=rectangle via1 aspect ==1

请教一下,这里的via1换成其他工艺的时候,是用什么文件内的名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里的via1换成其他工艺的时候,是用什么文件内的名称呢?

看你DRC RULE 文件里面的定义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DRC RULE 文件里面的定义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用virtuoso skill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