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降沿DFF串Scan-chain

楼主(2021-02-20):
下降沿DFF串到Scan-chain需要放到上升沿DFF前面,如果我把下降沿DFF输入的时钟反向,做成上升沿,是否就没有这个限制?
也就是写成 assign invclk=scan_mode?scan_clk: ~clk

网友A:
DFT compiler中并没有限制这种不能串在一条链上,只是stuck at测试的时候需要半拍收敛掉setup,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T compiler中并没有限制这种不能串在一条链上,只是stuck at测试的时候需要半拍收敛掉setup,比较困难 ...

请问写成这样assign invclk=scan_mode?scan_clk: ~clk,也就是将下降沿改成上升沿,但时钟做了反向,DFF再串到chain里去是否还需要将该DFF放到上升沿DFF前面去?

网友:
你这样写,不代表生成的网表就是上升沿了,具体得看网表中,是否有负沿触发器,
在DFT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负沿触发器会自动把负沿触发器串在正沿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