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切换-从RC OSC切到晶振OSC

楼主(2021-02-20):
默认RC OSC工作,晶振开启之后,需要用计数器计一段时间,计到之后输出一个stable信号供软件查询,然后再切到晶振,问题是该计数器是用晶振clk计还是RC clk计?

网友:
额,我觉得是用RC,因为那个时候晶振不稳定,记得数也不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