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时钟周期设定问题

楼主(2021-02-20):
我正在做一个电路,需要用多时钟周期读出存储器中的值,我打算在dc里面设定多时钟周期路径。指令如下:

set_multicycle_path 4 -from [get_pins XXX] -to [get_pins XXX]

问题是,我应该用什么指令找到XXX(我的目标路径)

网友:
你自己不知道这个PIN吗???? 还有你也可以用get_cells get_cloks

网友:
我一般用verdi,找到位置复制路径

网友:
综合网表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寄存器名_reg,比如你rtl里寄存器名是clk1,那网表中这个寄存器的输出pin就是clk1_reg/Q,另外在这个pin脚前加上模块名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