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逻辑门中间的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02-20):
这两个逻辑门中间的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前后两个门的电源不一样,是否是用来做不同电压域的ESD保护用的

网友:
逻辑门应该是用管子自己搭建的吧

网友:
仿真需要.

网友:
滤除毛刺的吧

网友:
应该是跨电压域ESD保护的吧

网友:
不同电压域间的ESD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