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切换-从RC OSC切到晶振OSC

楼主(2021-02-20):
soc设计中,默认RC OSC工作,晶振开启之后,需要用计数器计一段时间,计到之后输出一个stable信号供软件查询,然后再切到晶振,问题是该计数器是用晶振clk计还是RC clk计,不稳定的晶振clk去计数会不会有亚稳态

网友A:
不稳定的晶振clk去计数怎么会导致亚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的晶振clk去计数怎么会导致亚稳态????

如果时钟有glitch,不能满足最小宽度检查

网友:
通常会加glitch free 电路。剩下的最好根据实际应用,自己把时序图画出来,比别人告诉你要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时钟有glitch,不能满足最小宽度检查

晶振存在glitch的可能性太小了吧!如果晶振都有glitch那还怎么用它做系统的clock呢。    时钟切换的时候产生的glitch可以用glitch_free电路解决!

网友:
可以用异步计数器来实现计数,而且这个要看xtal是否稳定,肯定是用xtal出来的clock来做计数c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存在glitch的可能性太小了吧!如果晶振都有glitch那还怎么用它做系统的clock呢。    时钟切换的时候 ...

起振期间有不稳定的情况是正常的。。。。。。
而且楼主本来就是要看是否起振是否结束,clock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时钟有glitch,不能满足最小宽度检查

时钟有glitch,这个如何理解? 理论上稳定的SOC系统,晶振本身的设计,要保证输出无glitch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