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task的格式问题

楼主(2021-02-20):
请问上面两种task的写法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第一个会报错呢?“Multiple statement function/task without begin/end not supported in this mode of Verilog“

楼主:
这样增加一组begin end就可以了,很迷

网友A:
begin跟end就跟c语言的括号一样,建议用上,这样可以清晰

网友: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写的程序?

网友:
应该是vscode

网友: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写的程序?

是VS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gin跟end就跟c语言的括号一样,建议用上,这样可以清晰

嗯嗯

网友:
多行的语句就要有begin,end啊,应该和其他verilog语法一样吧。

网友(2021-10-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是要加上begin end的。

网友(2024-12-17):
请问楼主vscode编写verilog代码,语法检错是怎么实现的呢?用的哪个插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