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这个值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楼主(2021-02-21):
遇到一个问题,place后,AT上clock network delay就非常大,有20左右,就造成了负十几的vio,而且很多

网友A:
skew要求太严格,另外负载leaf pin太多,clk source或者 clk gen 位置不好,或者局部模块位置不合适,这些都有可能导致

网友:
看看CTS之后怎么样?

网友B:
你的DRV是干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RV是干净的吗?

怎么可能?也是非常严重,但congestion几乎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kew要求太严格,另外负载leaf pin太多,clk source或者 clk gen 位置不好,或者局部模块位置不合适,这些 ...

请问,lcok gen的位置,一般怎么控制诶?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lcok gen的位置,一般怎么控制诶?请指教

这个需要看经验了,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