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测试buffer

楼主(2021-02-21):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反相器buffer输出PLL分频后的时钟到片外用示波器测试,反相器尺寸大概几十um/60nm,测试时发现输出时钟在一两百兆Hz时,示波器看到的波形衰减就已经特别严重,幅度只有大概两三百mV(反相器电源1.2V),而且波形质量特别差。示波器和探头的带宽在3GHz,远大于被测时钟频率。

     请教大家,是不是我们测试时的什么设置没有搞对,还是说百兆Hz的时钟压根就不能用简单的反相器驱动。如果不能,那一般测试几百MHz~几GHz的时钟输出buffer采用什么结构?开漏输出吗?

     还有就是测试时因为觉得频率比较低所以没有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不知道合不合理。

     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普通BUFFER肯定不可以啦,阻抗匹配肯定会影响到输出。但是这个MHz 普通的buffer应该问题不大呀!分频加BUFFER仿真一下tran 看看呗

网友B:
当信号传输时间超过信号周期的1/10时就得用长线理论了,100MHz的信号在线长30cm以内可以不用做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BUFFER肯定不可以啦,阻抗匹配肯定会影响到输出。但是这个MHz 普通的buffer应该问题不大呀!分频加BUFF ...

    之前仿真只带了pad的寄生电容,没考虑片外的其他负载效应,仿真看来问题不大。
    现在是不清楚探头和示波器到底加入了多少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信号传输时间超过信号周期的1/10时就得用长线理论了,100MHz的信号在线长30cm以内可以不用做匹配。 ...

是的,其实单示波器探头的线长就已经超过30cm了。按理说需要考虑阻抗匹配了。。。

网友C:
应该不是buffer的原因,你这个反相器尺寸驱动100MHz信号没什么问题。估计是示波器的问题,看下示波器探头的耦合方式、衰减系数、输入阻抗。

网友D:
ESD怎么做的?
示波器探头电容可能有50pF,有带上做过仿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仿真只带了pad的寄生电容,没考虑片外的其他负载效应,仿真看来问题不大。
    现在是不清楚探 ...

探头和示波器这个测试仪器应该有给出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D怎么做的?
示波器探头电容可能有50pF,有带上做过仿真吗?

      ESD是一个简单的GGNMOS,按理说正常只会引入一个比较小的寄生电容才对。
      查了示波器探头的参数,是个差分探头,不过是把负端接地来测的单端时钟信号。探头的输入差分电阻100k,输入差分电容0.3pF,这个负载应该是比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和示波器这个测试仪器应该有给出来的哦!

    根据型号查了相应的参数,差分探头的输入差分电阻和电容分别是100k和0.3p,示波器是50Ω匹配的。这个负载应该是比较小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buffer的原因,你这个反相器尺寸驱动100MHz信号没什么问题。估计是示波器的问题,看下示波器探头的 ...

根据型号查了相应的参数,差分探头的输入差分电阻和电容分别是100k和0.3p,衰减系数是1:1,示波器是50Ω匹配的。这个负载应该是比较小的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型号查了相应的参数,差分探头的输入差分电阻和电容分别是100k和0.3p,衰减系数是1:1,示波器是50 ...

是的,应该选1MΩ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应该选1MΩ的阻抗

我用的是差分探头,选不了1MΩ阻抗,只能选50Ω。。。大概是因为探头与示波器相连的部分是50Ω匹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差分探头,选不了1MΩ阻抗,只能选50Ω。。。大概是因为探头与示波器相连的部分是50Ω匹配的? ...

对,示波器是50欧姆,等于说你的反相器输出端加了个50欧姆的负载,输出信号摆幅自然就小了。你可以带上探头和示波器的等效模型,仿一下反相器的输出摆幅是否和测试结果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示波器是50欧姆,等于说你的反相器输出端加了个50欧姆的负载,输出信号摆幅自然就小了。你可以带上探 ...

我有些不太明白,探头应该是差分有源探头,送给示波器的应该是相减后的信号,也就是说探头里面应该有个类似差分输入运放的东西。那我在测试点看到的应该只是探头参数给出的“差分电阻100k和差分电容0.3pF”,看不到示波器的50Ω负载吧?

网友:
你贴个测试波形和你仿真时buffer+负载的原理图和仿真结果上来看看;探头的资料和你的连接方式也放上来,这样大家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