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1清0

楼主(2021-02-22):
5资产

     本人新手,问一下,写1清0,寄存器设计时应该怎么写?或者说对于写1清0的寄存器一般怎么操作?

网友:
写1:  跟1或
清0:  跟0与

网友:
如果是RST触发器,Q端做为复位应该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时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