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晕环/口袋离子防止低压MOS源漏串通的原理

楼主(2021-02-22):
在亚微米级工艺的LDD工艺中,LDD离子分两次注入,后一次作为晕环/口袋离子注入,我看书上讲其功能是防止短沟道器件源漏串通,那他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解决了,LDD离子的目的是减小短沟道源漏区域的强电场,但因为是轻掺杂会带来较大的寄生电阻。掺杂峰值浓度越低那么寄生电阻就会越大,掺杂峰值浓度越高那么电场强度削弱效果越差。两次注入的峰值浓度比一次注入的峰值浓度更低,掺杂离子更均匀,保证低电阻的同时保证低电场强度(我是这样理解的:腌东西分次加盐,保证入味;一次性加,外面入味里面没入味)。参考:《用于短沟道NMOSFET的轻掺杂漏结构》,王万业著

网友(2023-03-15):
mark下: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专(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09998651/

4.口袋注入:短沟道效应产生亚阈值漏电(栅压未达到强反型(关态)时,栅长0.25μm或更小时漏源漏源耗尽区靠近,出现较大的漏源电流即亚阈值漏电)。为减少亚阈值电流,增加一次沟道离子注入即口袋(pocket)注入以增加沟道区和漏源区衬底的杂质离子浓度,减小漏源与衬底的耗尽区横向扩展宽度(防止漏源穿通)。见示意图口袋注入。
口袋注入用于0.18μ以下的短沟道器件,(注入离子与阱同类型,n阱注入n型杂质,p阱注入p型杂质)注入深度大于LDD深度。

网友:
别处看到的

网友(2025-02-08):
LDD吗 没有做版图前 印象中这道工序是为了解决HCI的,不打LDD电场会比较大,打了LDD相当于加了个缓冲层

网友:
两次注入相当于加个缓冲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