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用innovous 给时钟信号线加sheilding总短路。

楼主(2021-02-22):
之前用encounter,相同的LEF文件,init_design后不仅有pin的metal,还有一些阻挡层就是在LEF里是OBS的铝都能看到,用innovous导入以后,只有pin的metal可以看到了,而且布线时,我给时钟信号线加sheilding,最后布线出来的结果是时钟信号线总是与OBS的铝短路。如果不加sheilding,就没有时钟线短路的情况发生。是我sheilding加的不对?还是init_design时LEF的问题?

网友A:
显示问题可以查看一下工具右侧的显示栏,确认是否显示完全。时钟绕线时可以采用NDR规则。。在工具计算DRC时会将NDR规则考虑进去。。避免short。。(查看是否存在真实绕线绕不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问题可以查看一下工具右侧的显示栏,确认是否显示完全。时钟绕线时可以采用NDR规则。。在工具计算DRC时 ...

单元显示的问题已找到,谢谢!既然cell的OBS的metal有,布线密度也不大,为什么还是会短路呢?开始用NDR  RULE,短路情况很多,现在不用NDR RULE ,只加shielding ,用命令create_route_type -name top_rule -top_preferred_layer METAL4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ETAL3 -preferred_routing_layer_effort medium -prefer_multi_cut_via -shield_net VSS 布线出来以后,在接触发器的CP端附近从METAL2跳到METAL3时,本来只要VIA23 就够了,但是它还多了一个 VIA12的孔,这个VIA12的孔导致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元显示的问题已找到,谢谢!既然cell的OBS的metal有,布线密度也不大,为什么还是会短路呢?开始用NDR  ...

我建议,你查看布线资源,是否可以布线布的通。看你发的命令,目前没察觉到那里有问题。你后面提到的这个VIA12的孔,很奇快,你metal1部分是什么样的线工具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有截图可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查看布线资源,是否可以布线布的通。看你发的命令,目前没察觉到那里有问题。你后面提到的这个 ...

楼主:
从布线结果看,紫色高亮旁边的VIA12,根本没必要,那里是METAL2到METAL3的VIA23的地方,多了这个VIA12,导致信号线短路和其他DRC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布线结果看,紫色高亮旁边的VIA12,根本没必要,那里是METAL2到METAL3的VIA23的地方,多了这个VIA12,导 ...

建议查看一下连接关系,,第二张图显示是spacing的问题。两条线都是真实存在的。第一张图看打孔附近有好几层金属,不知道是否由于其他的引起的。。另外,可以尝试手动删除之后,手动画线来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查看一下连接关系,,第二张图显示是spacing的问题。两条线都是真实存在的。第一张图看打孔附近有好 ...

感觉是由于create_route_type -name leaf_rule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ETAL3导致的,后面设成METAL2,就没有了多打VIA12的问题,但是shield的VSS的METAL1总是和后面加DCAP电容的METAL1短路,加FILL时用了setFillerMod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 -check_signal_drc true,还是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是由于create_route_type -name leaf_rule -bottom_preferred_layer METAL3导致的,后面设成METAL2, ...

你的意思是你的DECAP和vss地短路?、decap是定制的?还是库里面的。如果是库里面就是放在rail中。不应该会和地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的DECAP和vss地短路?、decap是定制的?还是库里面的。如果是库里面就是放在rail中。不应该 ...

DCAP是库里面的,是DCAP带的METAL1和shield的VSS的METAL1短路或者有DRC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AP是库里面的,是DCAP带的METAL1和shield的VSS的METAL1短路或者有DRC的问题。
...

你截一个。隐藏掉所有信号线的图。再违例的位置,查看一下 metal1是否是decap cell本身drc 不干净。。同时,检查一下,是否存在overlap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一个。隐藏掉所有信号线的图。再违例的位置,查看一下 metal1是否是decap cell本身drc 不干净。。同 ...

dcap cell本身没有DRC问题,也不存在overlap的情况,在加FILL时用-fixdrc可以查dcap和overlap的问题,已经查过,确认没有,加-check_signal_drc true 是让加的DCAP不和信号线短路,我猜测是不是因为shield的线是VSS,它认不到,所以加dcap电容时没避开,短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dcap cell本身没有DRC问题,也不存在overlap的情况,在加FILL时用-fixdrc可以查dcap和overlap的问题,已 ...

现在只能在route时禁用metal1,这样后面才不会有加dcap导致短路的情况,但是我这边是用metal1~metal4,禁用一层metal1后可能布线密度高的地方不容易布通,而且天线问题也更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在route时禁用metal1,这样后面才不会有加dcap导致短路的情况,但是我这边是用metal1~metal4,禁用 ...

那你给decap cell单独加route  blo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给decap cell单独加route  blockage

请教route  blockage怎么加?在哪一步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route  blockage怎么加?在哪一步加呢?

在你增加有short线的前面一步加。。采用dbget 命令。把所有的decap给框起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route  blockage怎么加?在哪一步加呢?

应该是先摆放DECAP的cell后面进行clock的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摆放DECAP的cell后面进行clock的绕线

我这边布线资源只有METAL1~METAL4,所以想让METAL1参与布线,routeopt之后再加DCAP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摆放DECAP的cell后面进行clock的绕线

我加完dcap后再route以下,短路的地方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完dcap后再route以下,短路的地方就没了

嗯嗯,那就好。

网友(2022-02-13):
麻烦能说一下,如何给指定的net加shielding,USErGUIDE 看的一头雾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