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宏定义的参数最大值是多少呢

楼主(2021-02-22):
RT,综合的时候报错了,是按照64位宽计算的频率字,请问宏定义的参数是有最大值限制吗?

网友A:
超多你定义的位宽了。。。32bit --> 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多你定义的位宽了。。。32bit --> 2**32

是parameter定义的变量接收的,那如果需要64位的值怎么做呀,好像parameter最大是32位宽

网友A:
verilog: parameter reg [6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 parameter reg [63:0]

谢谢你,试了一下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2021-04-09):
parameter默认的应该是32bit,不过可以定义位宽
parameter CLK_CYCLE=48'd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