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电磁仿真软件测量容值

楼主(2021-02-22):
我目前在使用cadence软件做定制电容,因为目标容值较小,所以想用电磁仿真软件进行测量验证。请问各位有没有相关经验和推荐的软件?

网友A:
可以用e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emx

收到,谢谢!

网友B(2022-04-12):
你好,你现在定制的MOM电容做好了吗?我最近也在设计SAR adc,用的是180nm TSMC工艺。调用PDK里的电容面积太大了,想自己设计单位电容,但是不知道怎么提取定制电容的值,以及不清楚自己定制的单位电容的失配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现在定制的MOM电容做好了吗?我最近也在设计SAR adc,用的是180nm TSMC工艺。调用PDK里的电容面积 ...

定制电容的值可以通过提取寄生参数和后仿查看,定制电容的失配没法得到一个准确数据,PDK的失配数据也是反复流片测试确定的,这与工艺和你的设计有很大关系,只能参考一些文献尽量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