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后仿真提取时,出现错误,log文件显示The library can not be found

楼主(2021-02-22):
我做后仿真时就是在这个library里,为何会出现无法找到库的情况?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版本不对。ic514最多支持到calibre2014版本,之后的版本就会有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不对。ic514最多支持到calibre2014版本,之后的版本就会有这个错误。

可是我用的版本是6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的版本是616

那就不知道了,之前用514发现过类似的问题,换了版本就好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之前用514发现过类似的问题,换了版本就好了。你试试?

好的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哈

我用514,从2011尝试到2014,换到2015就不好用了,指定了lib它就说找不到。还有其它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B(2022-12-1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用616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用616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 我也用61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23-12-22):
找到解决方法了,在lib.defs文件中按照其他库的方式定义一下这个库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C:
找到解决方法了,在lib.defs文件中按照其他库的方式定义一下这个库

有用,感谢!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解决了吗

看9楼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C:
找到解决方法了,在lib.defs文件中按照其他库的方式定义一下这个库

试了,有用,感谢

网友(2025-01-10):
引用 网友C:
找到解决方法了,在lib.defs文件中按照其他库的方式定义一下这个库

666666,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