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ARADC的SNA仿真

楼主(2021-02-22):
1:对于ADC的SNA仿真,要给ADC一个sin信号,然后ADC接一个理想的DAC,输出的值再做FFT。但是我在搭建电路的时候不知道对于sin输入信号源的设置?
2:做的一个10bit SAR ADC,转换速率最大1.125Msps,我知道采样频率至少是信号频率的两倍,我之前选的5倍。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DAC_VOUT  不是一个sin得波形图。不知道是哪里选择不对?  我要怎么选择sin输入信号源的频率?

楼主:
救救孩子吧。。。各位大佬们

网友:
输入sin信号源,幅度要求是full scale,频率可以根据相干采样的原理设置;其实你现在DAC能够看出来是正弦波形状,只不过一个输入信号周期内的采样点数太少了

网友:
DAC设置的不对吧,限幅了

网友:
需要弄懂相干采样,才能设置好信号频率和采样时钟频率,以及样本数,周期数,不然仿出来有什么用呢。

网友A:
10bit ..下  SAR ?
SAR 如果10bit 一般 11~13bit clock 转换
我是把fin=Fs/13 输入RAMP  SIN
再靠DAC 还原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bit ..下  SAR ?  SAR 如果10bit 一般 11~13bit clock 转换我是把fin=Fs/13 输入RAMP  和SIN 再靠DAC 还 ...

想问下这个fs的频率是clk的频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bit ..下  SAR ?  SAR 如果10bit 一般 11~13bit clock 转换我是把fin=Fs/13 输入RAMP  和SIN 再靠DAC 还 ...

这样理解是不够的。相干采样需要给DFT提供2^X 个点才能计算。所以频率的考虑应该是:

Fsig/Fsample = N/M 其中M=2的若干次幂,比如2^10=1024, N是仿真的信号周期数,不能被M整除 (整除就重复取样了,既没有意义,DFT的频谱功率也算不对,当然除非你做特殊处理)。

Fsample对于SAR ADC来说,如果是Y个时钟周期出一个SAR数字代码,那么Fsample = Fclk / Y.

网友C(2025-03-07):
引用 网友B:
这样理解是不够的。相干采样需要给DFT提供2^X 个点才能计算。所以频率的考虑应该是:

Fsig/Fsample = N/M ...

大佬 您好 请问Fclk指的是什么时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您好 请问Fclk指的是什么时钟呀?

时钟频率,除以位数,得出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