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压缩pattern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1-02-22):
在对压缩pattern做后仿时发现一条链的高阻z状态输入会影响另一条链的输出,tetraMAX可以避免这种Z状态的出现吗?具体命令是什么呢?同一个网表前仿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每段pattern都有高阻态那就是扫描链有问题,DC和TMAX应该都会报error。
对着电路图分析高阻态出现在哪的,工具有的东西做不了就改改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段pattern都有高阻态那就是扫描链有问题,DC和TMAX应该都会报error。
对着电路图分析高阻态出现在哪 ...

好的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是pattern切换的时候会有一段高阻,目前没找到去掉高阻的方法,但是修改strobe时间点可以设置到信号稳定之后,这样仿真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