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virtuoso的copy cell 中不同设置情况下的copy结果有啥区别?

楼主(2021-02-22):
copy cell对话框如图所示,以下是我对于这些设置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侠能帮我看看。
选中copy hierarchical项,表示copy过程中会将cell中包含的所有层次的子cell都copy到目标库中。
选中exact hierarchy项,表示只对cell中某些特定的view进行hierarchy的copy。
选中views to copy项,可以选择copy cell中的某些view。

不理解的地方:
update instance of entire library 和 update instance of new copies only 这两个选项的copy结果有啥区别?
恳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看help文件就好了吧
2.From the drop-down list,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Of Entire Library: The software overwrites instances of the From Cell name with the To Cell name. For example, all instances of …/lib/oldCell/symbol are renamed to …/lib/newCell/symbol.

Of New Copies Only: The software overwrites only the cellview references you copied from the original library. For example, only cellview instances of …/oldCell/symbol are renamed to …/newCell/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help文件就好了吧
2.From the drop-down list,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谢谢您的回复。
我看过这个help文件才发的帖子,因为我没明白它的意思。
这俩有啥区别?
都是oldCell/symbol 变成 newCell/symbol,和lib有啥关系?

网友A:
这里的updata指的是本lib里面用到你复制的cell的cell,例如lib A中 有cell B cellC,C引用了B ,如果你copy B为E,你选entire lib这个选项 则C中的B会变成E,如果你选另一个则C中引用的还是B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updata指的是本lib里面用到你复制的cell的cell,例如lib A中 有cell B cellC,C引用了B ,如果你copy ...

Library copy 也有这2种选项,它们区别是什么

网友(2021-10-0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看过这个help文件才发的帖子,因为我没明白它的意思。
这俩有啥区别?

嗯嗯好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updata指的是本lib里面用到你复制的cell的cell,例如lib A中 有cell B cellC,C引用了B ,如果你copy ...

我做实验的结果就是如果是跨了lib 即使用entire也没有用

网友B(2022-07-25):
请问一下这个copy cell页面是在哪的?
这样copy以后,编辑create instance的cell是不是就不会影响其他library的cell了?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copy cell页面是在哪的?
这样copy以后,编辑create instance的cell是不是就不会影响其他libra ...

应该是在cell右键 copy cell吧。我的疑问是拷贝整个项目学习使用,不能改动源版本,还不太清楚

网友(2023-05-09):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看过这个help文件才发的帖子,因为我没明白它的意思。
这俩有啥区别?

我的经验是,选entire的话,不仅新的config文件会链接到新的schematic,连旧的config也会链接到新的schematic。
如果是new only,旧的config就保持链接到旧的schematic。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它的区别。

网友(2024-04-22):
update instance of entire library就是会把你copy的cell的子cell都换成你当前copy的路径

网友(2024-06-21):
update Instance : Of New Copies Only  的结果是除了pdk的调用的器件外,其它sub block都会从新库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