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辑电路时,选项框能否关闭弹出?

楼主(2021-02-22):
比如加线时,点了w,wire的选项就会蹦出来,能否让这个框不弹出来?

网友:
.cdsinit中添加
hiExpertMode(t)

网友A:
不瞒你说这个一般不会弹出来
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cdsenv 和 .cdsinit里面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B:
我也没出来过,反正出来了就点Hide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瞒你说这个一般不会弹出来
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cdsenv 和 .cdsinit里面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出来过,反正出来了就点Hide呗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