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DFT中不把复位寄存器加入到扫描链中?

楼主(2021-02-22):
做DFT也有一段时间了,本来是临时接手离职同事的工作,谁知道一直就在做DFT了。由于没人带,基本从零基础开始自学的DFT。导致很多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刚做DFT工作时就被告知,不要把复位寄存器啊、置位寄存器啊加到扫描链中!一直都按照这些经验做的,没有时间去深究这些,这几天有空,好好思考一些DFT的细节问题!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DFT中不把复位寄存器加入到扫描链中?复位寄存器加进去又有何影响?反正DFT测试时,进入的是DFT模式,功能复位信号又不会影响寄存器,在DFT模式下,所有的寄存器都是受DFT复位信号的影响,复位寄存器产生的功能复位信号在DFT模式下,不会影响测试,为何扫描链不加入复位寄存器??
如下图所示,这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复位模块,产生功能复位信号供core中的寄存器使用,在复位寄存器后插入一个MUX,这个MUX用dft_test_mode来控制,选择使用DFT复位信号还是功能复位信号。在DFT测试模式下,即便把复位寄存器加到扫描链中,功能复位信号也不会影响测试啊!!!

难道是因为,如果加了复位寄存器进扫描链,所有的寄存器首尾相连,复位寄存器的Q端肯定会连到其他寄存器的SI端,这样会影响测试?

网友:
AC scan,capture时走function的path。 DC的shift out也是吧。

网友A:
它的数据输出,连接在复位脚,无法与其他的Scan_data相连接,链断了。

网友(点评):
scan 和数据好像并没有关系。会单独走一根线连接链上的下一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数据输出,连接在复位脚,无法与其他的Scan_data相连接,链断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对的,如果加到扫描链上,复位寄存器的Q端接下个寄存器的SI端和所有其他寄存器的复位端,这样导致scan扫描的时候,链断了,测不了组合逻辑

网友B:
这也是要看你的图中mux的控制信号dft_test_mode是怎么给的,不管是shift还是capture都是保证是在DFT mode下,这个复位寄存器当然可以串到chain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要看你的图中mux的控制信号dft_test_mode是怎么给的,不管是shift还是capture都是保证是在DFT mode下 ...

大神的意思就是,只要dft_test_mode一直控制MUX一直处于DFT模式下,那么这些复位寄存器串到chain里面就没有问题

网友C:
有点不明白,难道dft测试的时候dft_test_mode这个信号还会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明白,难道dft测试的时候dft_test_mode这个信号还会变化吗?

不会变化

网友(2025-10-11):
mode不变,可以串到链里。

网友:
只要复位相关的寄存器不是和SCAN进入逻辑相关的就可以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