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阱工艺

楼主(2021-02-22):
在一些资料里面看到有三阱工艺,从来没接触过。想问问三阱是哪三阱?剖面图长什么样啊?

网友A:
NW,PW和DNW?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PW和DNW?

不知道,我之前没有听说过三阱

网友:
借助外延层吗?类似CCD垂直抗晕结构?

网友B:
赞同2楼,高压工艺中会有DNW耐压。剖面图嘛,直观来说就是DNW节深比NW/PW节深要大,例如在LDNMOS中DNW需要包含PW。

网友:
就是DNW 深N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2楼,高压工艺中会有DNW耐压。剖面图嘛,直观来说就是DNW节深比NW/PW节深要大,例如在LDNMOS中DNW需要 ...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2楼,高压工艺中会有DNW耐压。剖面图嘛,直观来说就是DNW节深比NW/PW节深要大,例如在LDNMOS中DNW需要 ...

谢谢,新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2023-11-27):
三阱工艺一般指带NW PW DNW,DNW也分两种情况

网友(2024-09-25):
请问三阱工艺衬底是N型还是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