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应由中把负反馈的电阻换成电感对运放工作有啥影响

楼主(2021-02-22):
如图,实际测量无法实现输入端虚短

网友A:
直流(DC)也无法实现虚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DC)也无法实现虚短么?

正弦波输入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输入不行

可能是运放在高频下的增益不够(根据工作频率、运放的GBW),无法实现虚短;建议你从低到高不同频率的正弦波都测一下,如果DC可以的话,低频下应该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运放在高频下的增益不够(根据工作频率、运放的GBW),无法实现虚短;建议你从低到高不同频率的正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了解运放"虚短"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