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设计求助

楼主(2021-02-22):
在设计LVDS driver时,框图如下:  初始设想是用下边nmos当电流源,上方的电流源用CMFB控制,这样在电源电压为1.8V时也比较好设计,但是有一个spec,是当输出短路到地时,差分输出每端到地的电流小于12mA,如果采用刚才的设计,CMFB会一直向输出注入电流,违反spec。但是如果上方pmos用电流源,下方NMOS用CMFB控制,虽然spec满足,但是电源电压较低的时候,性能就不是很好了,所以想问下大家之前设计时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A:
性能不是很好了具体是指哪方面呢?还有就是,1.8V VDD的LVDS driver共模电平都会降到1V左右,而不是标准的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是很好了具体是指哪方面呢?还有就是,1.8V VDD的LVDS driver共模电平都会降到1V左右,而不是标准的1 ...

谢谢回复,如果电流源用PMOS做,在350mV的幅度下,当电源电压极端下降10%到1.62时,电流源可能就在饱和区的边缘附近,幅度就要下降,虽然也在spec范围内,但是variation相对大一些,如果要求多个lane的matching会考虑的多一些。有一个疑问,LVDS的TIA644 的spec不是规定共模电平在1.125V~1.375V吗?您的意思是选靠近1.125V的共模?

网友A:
我指的是在产品应用里面,当VDD降到1.8V时,可以相应地下降一些Vcm,此时应该不是一个标准的LVDS电平了。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上下都用电流源;
输出P/N中间连两个电阻,中点接个VCM;
上下的电流差量被VCM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在产品应用里面,当VDD降到1.8V时,可以相应地下降一些Vcm,此时应该不是一个标准的LVDS电平了。 ...

嗯嗯,我看有的产品里确实是这么弄的,我们的还是参考spec来的,所以设计起来就有点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上下都用电流源;
输出P/N中间连两个电阻,中点接个VCM;
上下的电流差量被VCM吸收, ...

谢谢回复,不太明白,上下都用电流源,那CMFB控制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太明白,上下都用电流源,那CMFB控制哪里呢?

没有共模反馈;
OUTP/OUTN之间串连两个电阻,电阻中间抽头接VCM;
打个比方上面电流4mA,下面电流只有3.9mA;
如果没有中间抽头接VCM,那么由于电流源的高阻,直接就拉飞了嘛;
但是如果中间来两个1Kohms的电阻,电阻抽头接VCM,共模想往上拉的时候,
上面1K电阻留到VCM的电流就会增大,VCM节点流到下面1K电阻的电流就会减小,直到达到平衡,本质就是4mA-3.9mA=0.1mA电流被中间的VCM节点吸收了,所以共模就只偏了1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共模反馈;
OUTP/OUTN之间串连两个电阻,电阻中间抽头接VCM;
打个比方上面电流4mA,下面电流只有3.9 ...

谢谢,也就是说我们的VCM不再像CMFB那样做一个检测,而是有电流驱动能力,可以吸收上下电流差的电流,本质VCM做成了一个低阻节点,避免了两个电流源的高阻产生的问题,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我们的VCM不再像CMFB那样做一个检测,而是有电流驱动能力,可以吸收上下电流差的电流,本 ...

差不多就是这个思路;
vds差异导致的系统偏差设法避免掉,剩下的纯粹的random的mismatch靠中间低阻节点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是这个思路;
vds差异导致的系统偏差设法避免掉,剩下的纯粹的random的mismatch靠中间低阻节点吸 ...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不通过环路来控制,只是被动吸收电流。这样对稳定性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2023-11-13):
引用 网友B:
没有共模反馈;
OUTP/OUTN之间串连两个电阻,电阻中间抽头接VCM;
打个比方上面电流4mA,下面电流只有3.9 ...

那这里的VCM就直接接标准的1.25吗

网友C(2024-04-08):
大佬,我最近也在设计lvds,没有添加预加重结构,采用电压摸结构实现。现在添加chip各端口的RLC寄生模型,出现出现了很强的振铃和波动(vdd和gnd也是),请问没有提供封装寄生参数的话,这方面应该怎么考虑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最近也在设计lvds,没有添加预加重结构,采用电压摸结构实现。现在添加chip各端口的RLC寄生模型, ...

可以先用集总模型做仿真,之后再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先用集总模型做仿真,之后再替换

利用集总模型跑着,片内的电源与地之间差模也有150mV的波动,请问这个正常么?

网友:
为什么Driver会用AVDD18去供 不是应该0.4V的LDO吗

网友D(2024-05-14):
你好,请问输出阻抗的匹配是怎么考虑的呢,谢谢

网友:
QC-LDPC码编码器的FPGA实现

网友E(2025-02-21):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输出阻抗的匹配是怎么考虑的呢,谢谢

大神好厉害,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向您请教

网友(2025-09-11):
引用 网友E:
大神好厉害,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向您请教

请问解决了吗,我的振荡也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最近也在设计lvds,没有添加预加重结构,采用电压摸结构实现。现在添加chip各端口的RLC寄生模型, ...

请问大佬解决了吗,我添加预加重也没效果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