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有关PLL测试开漏输出buffer的资料

楼主(2021-02-23):
      需要对几百MHz~三四GHz的时钟进行测试,据说一般都会用开漏输出的结构,请问是下图所示的结构吗?有关于该机构的资料吗?比如NMOS尺寸,电阻大小,需要考虑什么之类的。谢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asT指的是片外的nmos drain端负载,而且输出阻抗匹配到频谱仪的50Ω对吗?

对,就是一个器件,里面是一个电感和电容,我们用的是BTN-0040型号的

网友B:
open drain 在IC内部,输出和地之间只有个NMOS。当你想送high时,必须依靠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一般是一个上拉电阻,可以有很大的驱动能力,省了IC内的面积。

网友C:
NMOS再叠一个,gate接VDD。下拉能力小于10欧
外部100欧可以,也可以是电感,几nH到10nH。
后面再串1个电容隔直接频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 drain 在IC内部,输出和地之间只有个NMOS。当你想送high时,必须依靠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一般是一个 ...

也就是我在1楼放的图片的结构对吗?但我有个问题,如果片外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到电源,那上拉的电阻就有100Ω,驱动一个10pF的电容好像有些吃力吧?估计只能测个几百兆的时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MOS再叠一个,gate接VDD。下拉能力小于10欧
外部100欧可以,也可以是电感,几nH到10nH。
后面再串1个电容 ...

为啥要再串一个线性区的nmos呢?
如果外部接一个100Ω的电阻,上拉能力不会不足吗,假如需要驱动一个10pF的电容。

网友A:
我这边是开漏输出后直接接biasT,再到频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开漏输出后直接接biasT,再到频谱仪

biasT指的是片外的nmos drain端负载,而且输出阻抗匹配到频谱仪的50Ω对吗?

网友:
我也很好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就是做一个输出功率不那么高的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一个器件,里面是一个电感和电容,我们用的是BTN-0040型号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