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输入输出带浮动电流源和浮动电压源的OP,随温度变化剧烈怎么缓解呢?

楼主(2021-02-23):
pdk的vth随温度变化范围很大,导致不同温度下输出classAB共源级的静态电流波动异常大,造成GBW和PM在25度调好的情况下,-40和95°两种情况很差;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让输出级的电流保持恒定呢?
同时发现,classAB 输出P/N管子的gate电压也变化较大,是浮动电压源造成的,因为vthp和vthn随温度的变化量不一样所致;不改变电路架构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管子的尺寸,可以缓解这种不利现象吗?

网友:
给个summary 差多少 biasing 怎么做的 我们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