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放大器零极点估算的疑问,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2021-02-23):
请各位大神帮助,下图是一个差分放大器输入级联一个共源放大器,通过Ra取出Ids4做基准电流用,我在推算其零极点时,用每级结点对应一个极点的办法推算,得出结果相对容易,但用传函来推算,却很复杂,且不知道正确与否?请各位大神指点下,电路如下图:
小信号等效电路为:

●  差分放大级的输出结点Vo1的极点fp1估算

如图所示,用结点法推算,Vo1结点的极点为ɯpo1=1/(Ro1*Co1) ,其中Ro1=Rds3//Rds12,Co1=C1+Cm*(1+gm4*Ro2),其

中C1=Cdg12+Cdg3+Cdb12+Cdb3;Ro2是Vo2点看到的电阻,Ro2=Ra//Rds4,此处先不考虑Rz的影响,又有gm4*Ro2>>1,

Cm>>C1时,该极点为fp1≈1/(2*π*Ro1*Ro2*gm4*Cm)

Vo2为二级放大输出,该结点电容为Co2,且Co2=Cdg4+Cdb4+Cm,Ro2=(R2+R4)//Rds4,因Cm >> Cdg4+Cdb4,所以fp2=1/(2*π*Ro2*Cm)

如用结点法推算,请大神指点一下,Cm引入的零点怎么手工推算?

       依据等效电路,列KCL方程如下
      gm3*vid+vi2/Ro1+sC1*vi2+sCm*(vi2-vo)=0    式1    gm4*vi2+vo/Ro2+sC2*vo+sCm*(vo-vi2)=0   式2
      由上式解出传函为:Vo/Vid= gm3*(gm4-sCm)*Ro1*Ro2/(as2+bs+1)     式3
       其中a=[C1C2+Cm(C1+C2)]*Ro1*Ro2 ; b=C1*Ro1+C2*Ro2+Cm*(gm4*Ro1*Ro2+Ro1+Ro2)
       由传函的分子项,可得到一个右半平面零点 fz=gm4/(2*π*Cm)    式4
       同时由传函的分母项as2+bs+1=0,可得到两个相距较远的实根,这两个极点表达式很复杂,请教大神,怎样才能用传函得出极点表达式,且相对简单些?

楼主:
大神们都在忙??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
1. 断开反馈环路,这和普通Miller补偿的二级运放的推导没太大差别吧,教科书上都有。
2. V-I转换电路,第二级用NMOS管稳定性会更好

楼主:
是的,今天复习了一下教科书,找到推导过程,重温了一下,谢谢

网友(2022-01-07):
大神们,哪本教科书上有公式推导

网友(2022-09-07):
没有看过系统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