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没有做DAC电流舵的朋友们,想请教和探讨一下经验

楼主(2021-02-23):
有没有做电流舵DAC的朋友们,请请教和探讨一下经验,学得太吃力了

网友A:
原理可参考书:
Maloberti F. Data converters[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7.
其他问题希望可以具体一些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可参考书:
Maloberti F. Data converters[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7.
其他问题希 ...

你好,就是我们的电流源的电流是由带隙基准电压-电压转电流电路产生出来的电流镜像过去的,比较不明白的是电压转电路出来的电流是直接镜像到电流源上了么,然后根据电流源的不同宽长比得到不同电流。我看到别人还是接一些其他的电路,有些看不懂呢

网友(2024-03-15):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我们的电流源的电流是由带隙基准电压-电压转电流电路产生出来的电流镜像过去的,比较不明白的 ...

管子宽长比应该保持一样的吧,改变管子的m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