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送的激励信号是在本时钟边沿还是下一个时钟边沿被捕获呀

楼主(2021-02-23):
RT,绿色框内是tb中在时钟边沿要发送给DUT的激励信号,vld_r是要接收这个激励信号的DFF,按道理 在本时钟边沿发送的激励信号,应该在下一个时钟边沿被下一级FF捕获才对吧,可是测试出来怎么在同一时钟边沿就捕获到了呀?

网友A:
换成非阻塞赋值试下,阻塞赋值更新在observed之前的NBA region,非阻塞赋值调度更新好像是在observed之后的reactive region

网友B:
默认是same cycle,但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非阻塞赋值试下,阻塞赋值更新在observed之前的NBA region,非阻塞赋值调度更新好像是在observed之后的 ...

非阻塞赋值还是同一边沿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same cycle,但可以修改.

怎么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呢

default input #1step ouput #0;默认输出延时是0,所以同一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fault input #1step ouput #0;默认输出延时是0,所以同一周期

这是在那个参数里面设置这个?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在那个参数里面设置这个?学习下

clocking定义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非阻塞赋值试下,阻塞赋值更新在observed之前的NBA region,非阻塞赋值调度更新好像是在observed之后的 ...

更正一下,你说的是对的,感谢!应该就是仿真区域的问题。但是这个tb是用verilog写的,timing region里没有Observe区。原因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在ACTIVE区执行阻塞赋值(即disp_i_xxx)和非阻塞赋值的右侧部分,但是同一层次事件没有执行顺序,从结果来看很可能是先执行了阻塞,再执行的非阻塞右侧计算(不知道不同的仿真工具会不会不一样,这里是VIVADO自带的),而我代码里非阻塞的右侧部分用的就是disp_i_xxx(即阻塞赋值部分)的结果。
接着在NBA区更新非阻塞赋值,所以成了在同一时钟变沿采样。
增加#0或者改成非阻塞赋值都可以在下一时钟沿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非阻塞赋值试下,阻塞赋值更新在observed之前的NBA region,非阻塞赋值调度更新好像是在observed之后的 ...

这个正解,我之前也碰到这个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