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有什么滤波器turning paper推荐

楼主(2021-02-23):
小弟目前在做一个LPF有源低通滤波器,在仿真不同工艺角时,相较预期和tt工艺角下,-3db频率偏离了很远。。。
应该是电容电阻的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环路反馈自动调节电容电阻,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RC的乘积具有时间的量纲,所以用本质上都是使用一个已知频率的clock来校准RC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的乘积具有时间的量纲,所以用本质上都是使用一个已知频率的clock来校准RC的大小 ...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实现呢,听坛友帖子,虽然知道有trim ,反馈,数字电路控制之类的办法,但还是苦于不知如何实现。小弟模拟经验尚浅,还望指教一二,若是不好回答,有无相关文献推荐参考呢,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