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COS工艺隔离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1-02-23):
在看LOCOS隔离工艺的时候我发现,厚氧层其实不算深,不说阱就连重掺杂的深度也没达到。那么LOCOS隔离的是哪些层次?如果LOCOS只是划分源区,为什么不直接用光刻胶完成源区的划分?N阱与P阱形成反偏PN结只有很小的漏电流,那么LOCOS存在的意义在哪?

楼主:
查了天资料自己认为是解决了,LOCOS是建立在PN结隔离的基础上的。PN结隔离面临着表面硅损伤隔离效果不如底部的窘境,于是有大佬尝试在表面添加氧化物,然后发现隔离效果确实有所改善。所以LOCOS工艺可以说是“PN结隔离的升级版”,其表面使用氧化物进行隔离,而底部的隔离原理还是PN结反偏(与PN结隔离一致)。

网友:
现在应该没有LOCOS了吧 都是sti 。LOCOS有鸟嘴。

网友:
质疑精神值得学习。加深了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