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 verdi 有没有办法 dump 某个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波形?

楼主(2021-02-23):
在 FPGA 测试时发现错误,需要用仿真复现一下;由于仿真时间太久,为了防止波形太大,只想 dump 出现错误时的那段波形,通过检测错误标志信号,控制 dump 该信号出现前一段时间的波形,verdi 该怎么设置?

网友:
tb里检测到错误标志 $fsdbDumpflush

网友A:
如果愿意牺牲速度的话,可以将整个波形时间划分为很多个时间片,每次dump一个时间片的波形,dump完了检查对应错误标志,如果错误标志没有被置起来,则删除本次波形,重新dump,如果标志起来了,则保留本次波形。自己估算一下时间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愿意牺牲速度的话,可以将整个波形时间划分为很多个时间片,每次dump一个时间片的波形,dump完了检查对 ...

仿真环境里怎么设置?

网友(2021-03-30):
使用fsdbAutoSwitchDumpfile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环境里怎么设置?

tcl 写,dump波形,run固定时间,然后读错误信号,如果没有被置起就把之前的波形删了,再开启dump,然后再run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