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种电源供电启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2-23):
电源供电启动有什么作用

网友:
输出会随着电源启动而变高吧

网友:
电源为低时,输出为0;电源升高至大约2Vth,输出为高。
有点类似POR的功能。

网友A:
画了个草图,大概这个样子吧, B 点上升是由于Cgs 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了个草图,大概这个样子吧, B 点上升是由于Cgs 的作用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