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核综合的问题

楼主(2021-02-23):
IP核是通过源代码去实现综合还是 IP核生成的时候就会产生对应的工艺库,在布局布线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文件放到版图上去就可以了呢?是就不用综合了吗?

网友:
软核是源代码,硬核是GDS,像你说的直接用来布局布线的应该没有,可以搜一下 firm core

网友A:
楼上说得对。软核又分为加密和不加密的,给的是RTL,但是加密的就无法看到source code,或者source code是扰码的,很难看,不加密的就是明文的RTL。
硬核就看你买的IP的等级了,买的白盒的话,IP vendor是给所有的东西,比如lib,lef。gds等。但是黑盒的,基本上就是去foundry去做ip merge了,他会给lib,lef,simulation的model。在P&R阶段,吃lib和lef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软核又分为加密和不加密的,给的是RTL,但是加密的就无法看到source code,或者source code是 ...

很详细,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软核又分为加密和不加密的,给的是RTL,但是加密的就无法看到source code,或者source code是 ...

如果IP是软核的话,怎么估计IP的面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IP是软核的话,怎么估计IP的面积呢?

软核需要自己综合,面积和自己代码估算一个flow,综合后估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IP是软核的话,怎么估计IP的面积呢?

一般数字电路IP评估时,大家都是说gate count,毕竟不同工艺下,面积差别很大。

怎么换算gate count,综合后报出来的面积里,只看cell area, 然后除以2输入与非门(驱动强度为1)的cell 的面积。

到不同的工艺下,估计面积那么就是gate count*2输入与非门的面积/对应工艺下利用率 就是最后的估计的面积。
这个对应工艺下的利用率,跟用的stand cell 的类型(比如high density还是high speed)和用的mental的层数都相关,这个是个经验数据,跟P&R工程师的功力也有关。比如0.65/0.7/0.75/0.8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