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速异步SAR ADC的LOGIC设计

楼主(2021-02-23):
想设计一个100M 10bit SAR ADC,比较器 开关 等模拟模块什么的 都ready了,求论坛大佬指导推荐一下 有没有比较详细的LOGIC设计文章

网友:
mark 最近也在学习

网友A:
100M ..那工艺库? 楼主能分享 100M  ADC   buffer 部份吗?

网友B:
比较器时延方便透露吗?PVT条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 ..那工艺库? 楼主能分享 100M  ADC   buffer 部份吗?

buffer就是论坛里面搜索的,最简单的那种 主从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时延方便透露吗?PVT条件下

100p 后仿估计会恶化

楼主:
希望做过的大佬指导一下LOGIC设计那部分 或者推荐比较详细的论文

网友C:
A 10-bit 50-MS/s SAR ADC With a Monotonic Capacitor Switching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A 10-bit 50-MS/s SAR ADC With a Monotonic Capacitor Switching Procedure

大佬你用过吗?能cover PVT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你用过吗?能cover PVT要求吗?

数字电路的功能一般不会受到PVT的影响,非要说PVT的话那只会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路的功能一般不会受到PVT的影响,非要说PVT的话那只会影响速度

是啊 这种延迟影响很严重啊 两拍DFF  DFF速度极限会慢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