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如何判断path与两点所连直线相交

楼主(2021-02-23):
请问laker或华大有什么命令判断path与任意两点间直线相交?注意不是与path的bbox相交

网友A:
软件我没用过,但这是数学问题,所以方法是通用的。如果可以得到这个path的两个顶点坐标,那决定这两条线的四个点你都有了,就可以用向量叉乘判断线与线之间是否跨立,从而可以解决这种线段与线段、线段与直线是否相交的问题了。
具体过程百度搜一下 "向量叉乘" "跨立相交" "快速排斥" 类似关键字有很多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我没用过,但这是数学问题,所以方法是通用的。如果可以得到这个path的两个顶点坐标,那决定这两条线的 ...

谢谢,这个我是明白的。但事实上我说的path线不止两个点,可能会有七八个折点。理论上来讲,与path线上相邻两点间做运算确实可以的,不过似乎太显麻烦,一旦path线增多,折点增多运算的数据量就增加很多。当然这不失为一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是明白的。但事实上我说的path线不止两个点,可能会有七八个折点。理论上来讲,与path线上相 ...

只是套一个循坏的事情

网友:
学到东西了。这个网页在最后面给出了在编程时的坐标运算:https://www.cnblogs.com/TangMoon/archive/2017/09/29/76111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