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问,采用标准件的以下电路为何能实现单转差?

楼主(2021-02-24):
如题,采用标准件的以下电路为何能实现单转差?

网友A:
电路不对吧。在back2back反相器之前,两路应该差一个反相器,这样相位才会别拉回180°。然后经过后面的buffer增加驱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对吧。在back2back反相器之前,两路应该差一个反相器,这样相位才会别拉回180°。然后经过后面的buff ...

一直不太理解跨接在差分信号两端的那2个首尾相接反相器的作用机理,是正反馈吗?希望老哥能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