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exclude case的default语句呢?

楼主(2021-02-24):
imc查看代码覆盖率时,block cov里面老是有default覆盖不了,怎么批量exclude呢?

网友:
vcs -cm_pp -cm_nocasedef

楼主:
xrun的命令里面有这个吗?

楼主:
我在xrun里面用了这个命令,但是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xrun里面用了这个命令,但是好像不起作用

就是这个吧set_explicit_bllock_scoring -off,在.ccf文件里,你再多试试看看,或者试下具体到某个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