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做PEX器件查找

楼主(2021-02-24):
我用calibre做完PEX,用calibreview显示,我想查找calibreview中的寄生的二极管在版图中对应的位置,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
开RVE,可以看到各个寄生器件,好像是双击就能看到对应的位置。再不行就在PEX OPTION中设置输出寄生器件对应的层名和坐标信息

楼主:
非常感谢!好像只看到电阻、电容设置,文件中提取了寄生二极管,这个寄生二极管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