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了一款LDO,现遇到振荡问题,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1-02-24):
设计了一款LDO,最大输出电流1A,输入电容1uf,输出电容4.7uf,环路稳定上前后仿都没问题(都在60以上),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测试时发现当负载在100mA以上后有振荡,振幅在20mV左右,电流越大,振幅也会随之增大。随后发现,增大ESR也会让振荡消失,但是跟设计结果恰恰相反了,但是随后发现串电流表测试,振荡消失;电源到测试板电源或测试板地到电源地串2欧姆电阻后,振荡也消失;增大输入电容测试(从1uf变为2uf或更大),振荡也没了,负载电流增大到1A,也不会产生振荡。疑惑点就是,这个输入电容跟我振荡为什么会有关联呢?

网友A:
新人求教,输入电容指的什么意思,是输入电源的电容吗?

网友B:
电源是怎么给的?测试时振荡的话有没有抓过电源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怎么给的?测试时振荡的话有没有抓过电源的波形?

电源是恒压源产生的,直接抓电源波形是不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求教,输入电容指的什么意思,是输入电源的电容吗?

嗯,LDO电源端的电容

网友:
输入电容小了 电源不稳 一切AC分析都毫无意义

网友:
震荡频率多大呢

网友:
你去看那些单片LDO的spec,300mA的LDO就要1uF的输入电容,1A的话也用1uF是不是有点小呢?

网友:
几个可能

如抽 1A , 但输入 电源不够稳??

至於输出ESR  有些会串RES 这样CHIP 内补偿可不必放太多电容 ,
缺点会压降 ..不过你输出1A  除非用METAL 电阻
但是 补一些些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
增大ESR也会让振荡消失,但是跟设计结果恰恰相反了,但是随后发现串电流表测试,振荡消失;电源到测试板电源或测试板地到电源地串2欧姆电阻后,振荡也消失;增大输入电容测试(从1uf变为2uf或更大),振荡也没了,负载电流增大到1A,也不会产生振荡。疑惑点就是,这个输入电容跟我振荡为什么会有关联呢?
1.增大ESR,相当于滤波或或者把零点推里面了。
2.电源串电阻,或者地串电阻,或者加更大电容,都是减小电源干扰
3.负载电流变大,震荡更明显,也说明电源影响更大了。
觉得更电源相关性较大,1.更换更好直流源试试 2.看下该芯片是不是从电源到输出形成了反馈,这个反馈会不会震荡

网友(2024-10-11):
引用 楼主:
嗯,LDO电源端的电容

大佬,请问LDO振荡的原因找到了吗,有无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