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与减法器

楼主(2021-02-24):
本来是直接用比较器比较一下两端电压的大小,但现在想先对比较器输入端的电压做一下减法,所以加了一个减法器,发现比较器的结果变的不对了,想请问一下大佬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
可以简单地讲讲这个电路如何工作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2023-05-10):
有相关资料吗,想学习一下带减法器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