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evelshift的经典结构的一些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21-02-24):
levelshift结果如上图所示
设初始初始状态,VA=AVDDVB=0VVIN=0VVIN_b=DVDD
VIN0V跳变为DVDDMN2由关断变为导通,MN1由导通变为关断。
为保证正常反转,则MP4上拉电流小于MN2下拉电流。
其中Vgsn2=DVDD,Vgsp4=-AVDD,un,up,Cox,Vthn,Vthp可以查阅PDK资料或者仿真可得到。
由上式可以得到MP2MN4的宽长比的比值。
疑问:
1.MP1,MP2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过滤AVDD干扰的影响吗?
2.实际设计中的宽长比的比值要比计算值大多少合理?10%20%30%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设下拉MN2在  输入='1',漏端电压为AVDD-Vth 时的电流 为 I1,
上拉 MP4 在gata = 0, 漏端电压为AVDD-Vth时的电流为 I2,

我们的做法是保证  I1  >= 1.5 I2

网友B(2021-11-19):
CSDN上面详细的说了这个问题,不会截图,你自己按着图找找看

网友(2022-04-13):
你好,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如何确定level shift各个管子的尺寸,谢谢!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A:
设下拉MN2在  输入='1',漏端电压为AVDD-Vth 时的电流 为 I1,
上拉 MP4 在gata = 0, 漏端电压为AVDD-Vth ...

谢谢,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SDN上面详细的说了这个问题,不会截图,你自己按着图找找看

http://t.csdn.cn/z3iTM

搜索不到,我在他的主页里翻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t.csdn.cn/z3iTM

搜索不到,我在他的主页里翻到了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818014/article/details/110808016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818014/article/details/110808016

感谢层主

网友(2024-04-01):
请问楼主,那对于MN3 MN4来讲,他们的尺寸应该满足什么要求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