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如何抓取跟我选中的线交叉打孔的其他线

楼主(2021-02-24):
最近想写一个脚本,选中一捆线,会弹出一个窗口设置线之间的间距,然后这捆线会自动排列,并且线上的孔和交叉打孔的线头也会自动收边。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 如何抓取到和我选中的线交叉打孔的其他线?
2 抓取线之间的space可以用bbox的逻辑运算来得到,还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么?

网友A:
参考下dbGetTrueOverla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dbGetTrueOverlaps

这个函数得我选中这个并且抓取他的db,才能得到,现在我是只选中一根线,然后来抓取他的相交打孔的线。有什么函数推荐么?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888538-1-1.html
你看是不是这个功能,有网友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888538-1-1.html
你看是不是这个功能,有网友写过

不是这个脚本,跟我想写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dbGetTrueOverlaps

这个函数是可以的。之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谢谢,脚本可共享不?

网友(2023-04-19):
功能实现了吗,方便共享吗?

网友(2023-06-16):
请问一下如果自动打孔的话如果不是相邻层,打叠层孔怎么写呀,一个个列出来吗?有函数可以直接从techfile获取via list吗